联想G470装上CPU 桥发烫 待机0.33 不装CPU不发烫待机正常这个怎么回事

楼主(2012-11-26):
联系G470这个机器最先是被东西砸到了触摸板那个位置。。。当时是受力的地方有一个电容短路了换了就好了。。没想到客户拿回去用了几个小时就开不起了。。就是现在这个样子 上好CPU 待机0.33而且桥发烫。。不装CPU 就0.1的待机桥也不烫。。这个有点不理解了

网友:
可能压的地方还有件是坏的。通电之后坏的

网友:
楼主有没有发现待机是不是高了。

网友:
有换CPU试一下呀

网友:
还有坏件。      桥烫的厉害吗?

网友:
待机 0.1    应该要看看还有微短不

网友:
量下各电感的电压看,是不是有电压没按时序出来

网友:
GFX 电有两个哦,一个CPU CORE 一个GFXCORE

网友:
有台G470有时充电时不充电    电池  充电电路换光了  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