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946F台式机主板,不复位

楼主(2012-11-26):
我这有块联想946的主板,上双核CPU加电掉点,不复位,上单核的CPU是开就加电,不掉电,但是不复位,强关能关死,再开机时就不自动加电了。我换南桥 IO芯片都不管用,BIOS也刷了,不好使。还是不复位,请问怎么回事啊,有思路吗??????????????????????????

网友:
乱搞不复位就按不复位修吗

网友:
按照时序来修,供电、时钟、复位!供电和时钟都没有满足的话哪里来的复位?

网友:
品牌机有时就是会自己上电   哟

网友:
无复位先量供电、时钟有无正常,此板的6.3v/1000UF的电容易暴,要全换

网友:
我也遇见一个板子,不复位,原来来时电容爆浆了,换过后还是不行,量各路电压都正常,压座和北桥都没有反应。迷惘,求思路!

网友:
bios也刷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