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945GC-M2无法进系统 请问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2-11-26):
联想945GC-M2无法进系统   。开始客户拿来是加电不显示,我加焊了下南桥好了,拿回去又回来了,说不能进系统,我一试确实如此。一到应该进系统的时候,不是有个提示按F1的地方吗,一按F1就死机了,但是你进BIOS没事,就是进系统和用U盘启动的时候不行。一到按F1的时候就死机了,我刷过BIOS,更换过南桥。更换过IO 但是故障不变,请问。。。?????谢谢

网友:
应该是显卡或北桥故障

网友:
那你进bios把F1关了看看

网友:
那你进bios把F1关掉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