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8600GT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2-11-26):
七彩虹8600GT(具体型号:逸彩8600GT-GD3 CF黄金版 256M F14)开机不显示,目检版子正反面无烧毁痕迹,无异味,跑码显示25,显卡反面打阻值32颗耦合电容对地有两颗不同,其余的都在2.50千欧,看走线进了GPU里面
是不是一定得重焊GPU?查其他板载电子元件的话估计会是哪儿问题?请教下排查思路谢谢!
acdsee图像编辑实在不会搞,只会标注写下注释。

显卡正面电子元件标注:
1  6549cbz p649bvk
2  ph2AH T4ACT08
3  7805 051
小4  1117s ADJ708
大4   06N03LA GAC647 前面上下两颗
        09N03LA GFJ640  后面上下两颗
5    SAMSUNG 713 K4J52324QE-BC14 EGB129DYU
6  上面一颗09N03LA GFJ640, 下面一颗 06N03LZ 6AC647

显卡反面电子元件标注:
1   117S ADJ708
2   IRIF P648
3   SST25VF512 20-40-5A 0648259-AA
4   NEXSEM NX2114 0704

显卡反面打阻值两颗对地不通:
1和2 下面各写的是sc425 ,sc420

网友A:
这个可以随意搞啊  先干下BGA  不行就丢一边  没准明天就好了

网友A:
亮点是放眼三千诚为本。。。。

网友B:
上机把各件脚的电压打出来再分析。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亮点是放眼三千诚为本。。。。

是啊!我看着这个就气,还诚信为本,放眼三千,就这品质真是不敢恭维,坛子里好多都说七彩虹的卡不咋地,我算是碰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机把各件脚的电压打出来再分析。

谢谢!我试试吧,这每个元件的细节还真难找。

网友C:
耦合电容阻抗不一致,如没有发霉现象就可以焊接BGA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随意搞啊  先干下BGA  不行就丢一边  没准明天就好了

我手边没有风枪,电吹风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耦合电容阻抗不一致,如没有发霉现象就可以焊接BGA 了

我目测没有发霉的现象,倒是提醒了我,等下用酒精擦下看,我个人感觉是GPU空焊,看论坛里好多朋友的这牌子卡都这问题,一直在用的卡,突然就黑了,我想焊接BGA是最后一步了,毕竟我手边没有这么工具。

网友D:
测了这么多,只有最后面那个SC425 SC420才是重点,它们的上端对地无阻值的话,肯定是GPU虚焊了。

网友:
不是说有两颗电容的阻值不一样吗?   你看看中间断线没有  没有断线的话 应该是芯片虚汗或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兜里的鱼是钓的,还是抓的???

钓的,国庆回家钓的。 还有青鱼你没看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了这么多,只有最后面那个SC425 SC420才是重点,它们的上端对地无阻值的话,肯定是GPU虚焊了。

对头 俺也是这样想的

网友:
这个问题也算复杂

网友:
可以先用风枪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