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v3000 这么花 你见过吗

楼主(2012-11-26):
重植显卡无果。

网友:
先换芯片 在植显存

网友:
排除屏线了就搞现存

网友:
HP V3000的显存在显卡后面,也就一个显存而已,先重置显存再换显卡

网友:
这是外接花的啊。。。最近显卡坏的真多。。

网友:
现在的东西好像越来越难修了,在不想以前那样平通病也能论三板斧。

网友:
先外接 还是一样就换现存 换显卡   反正就一个现存吗

网友:
大花,像是显存。

网友:
这个。。  还真没见过。。

网友:
我搞过,,,是显存

网友:
果断换显卡芯片,换改良留下的好芯片多的是

网友:
这种应该是显存花  芯片倒也有可能  你最好还是先换显存或加焊显存  在加焊芯片或换

网友:
显卡、显存,不出其左右吧

网友:
显卡重植不行,显存拆下来重装试试,有时加焊不一定行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现存坏了,换一个看看,我上次就遇见过

网友:
换板吧   这个没多少钱

网友:
这种花不是很顺手,最难得就是显卡下面的电压点和信号点之间有短路,所以需要仔细的查找原因

网友:
外接看花不花.排除屏线问题。不是显存就是显卡了…

网友:
先搞显卡,在搞显存!

网友:
显存啊,重植显存

网友:
显存!  要换!

网友:
重新植球,应该可以好

网友:
显卡记忆体的2个都要看看

网友:
这种问题反正还是在显卡这一块

网友:
同意以上说法应该是显存

网友:
见过,重植芯片、显存包括换显存都没有搞好,但这块板焊盘掉得太多,所以搞不清楚到底是焊盘有问题还是其他问题。

网友:
先换显存试试

网友:
掉了点了吗?那就只有换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