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谁有这种驱动板的数据!

楼主(2012-11-26):
这个驱动板应该是数据问题,显示菜单正常,但是里面的图像时反相显示的,就是像胶片显示一样,我恢复出产设置还是一样。故障现象如下:

驱动板:

驱动板上面有个25系列数据芯片,谁有这种板子麻烦把数据读出来传给我,先谢谢了!

网友:
排线你换了吗?换了吗??排线该换了!

网友:
换过了还是一样!我用其他通用驱动板点屏没问题。

网友(点评):
RTD2664换了一般都会好。

网友:
这个是芯片问题,不是程序问题

网友:
换个驱动板拉到了...............

网友:
还是程序没写好。不过看不出主板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