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笔记本风扇

楼主(2012-11-26):
前几天接了一个E40的笔记本用几个小时会断电,断电以后还能在开在机在用几个小时后又会断电。用大师测温度正常30度左右。可是风扇转速就只有300转但是风扇是一直长转的(我没改过长转是它开机几秒后就长转了的)。怀疑温控出问题了,可是换了EC还是一样,把风扇的黄色线拔掉会风扇错误。刚刚无聊的时候用手让风扇强行停止在放手这样一直试很多次结果风扇马上就到了3000多转了。请问各位大师这是什么地方的问题啊 。(其他配件就不用担心了 全都换了试过的)

网友:
怎么就没反应呢? 哪位帮忙看看啊

网友:
刷下BIOS吧

网友:
长转,常见BIOS的问题,刷过没?

网友:
最笨的方法  换个风扇试试

网友:
E40的没改过,T61的我把红线拉到5V上常转,没报错

网友:
BIOS刷了的 风扇也换过了的 。可是还是一样的

网友:
温控呢有没有换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