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插电插头处冒火花

楼主(2012-11-26):
手上几个笔记本的适配器,都会在插市电时,在插头和插座处会冒火花,以前看好像是大电容的问题,后来有一个冒火花的适配器(明基的)我还特意把大电容换成了小一点点的,但还是冒火,又怀疑是插电时启动电流太大,所以会打火,我就加了个5欧的敏电阻,但还是会冒火,不知原因。
百思不得其解,虽然没什么大问题,但是也想解决,你看台式机的ATX电源,就很少有冒火的,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请大家指个方向,谢谢!

网友(点评):
插电源冒火花正常的。换成小电容带负载能力差

网友:
插电冒火花很正常啊,只要电源没坏

网友:
电源的主滤波电容电流冲击,直插肯定有火花,要么用开关

网友:
我也期待高手能给解答一下  我也好像知道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除了用开关外,还有什么办法来避免吗?

好像难避免吧,只能做到减小火花,一般常用串联电阻或负温度系数电阻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难避免吧,只能做到减小火花,一般常用串联电阻或负温度系数电阻的方法

不瞒您说,我就是加了一个NTC5的热敏,即常温是5欧,温度上升后电阻下降的电阻,但毛似没有任何效果,奇怪。
其实ATX里面用的也是这个NTC5的热敏电阻。但是它的滤波比较多,笔记本适配器的滤波相对较少一些。
不过我觉得这个同滤波没有关系吧

网友C:
有火花很正常。
刚插上插头时要给300V大电容充电,因此有个较大的冲击电流,所以有火花。
加个开关也不过是把插头的火花转移到了开关接触点上了,同样还是会有火花的。
没关系,不会因此而烧了电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火花很正常。
刚插上插头时要给300V大电容充电,因此有个较大的冲击电流,所以有火花。
加个开关也不过 ...

谢谢!确实没有什么危险,只是比较吓人。
不过我有个宏基的原装的适配器,插的时候没有火花,19V*4.74A的,买了另外一个超薄的同样电压和电流的,就有火花,不知道是哪里的设计不一样?很想知道。

网友:
我感觉不是什么特严重的事,不同品牌电源与电路设计有关,还有电容瞬间充电电流大是正常的,或者你在换个插排试试.

网友:
有的电源在设计上考虑到了 大电容的冲击  比如在整流后加一个大功率电阻  然后并联一个开关管  开始时电容通过电阻充电  当电容电压上升到一定程度时打开大功率 开关管  就消除火花了  不过有一些能源消耗  还有用可控硅做整流的

网友:
感觉很正常啊,加个开关也不能避免火花,只是在开关里面你看不到而已。只要电源是正常的,火花又不是太大,你就当没看见吧,不会影响使用的!

网友:
火花 好像得正常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