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充电故障怎么判断是电池坏还是充电电路坏

楼主(2012-11-26):
不充电故障怎么判断是电池坏还是充电电路坏。 大家都是用什么方法?怎么判断的?

网友:
是电动车呀还是ups电源?

网友(点评):
传说中的冷笑话?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先看看认到电池没有啊!!

网友:
先测量一下充电芯片的充电条件啊,最好有电池代换一下,这样快

网友:
最笨的方法  换个电池看看

网友:
我认为先看一下,有没有充电电压。有的话,就是电池坏,,没有可以看看 电池检测信号有没有了,,这就要查电路了

网友A:
哈哈,这个问题真不好回答,首先你要看系统里面认不认到电池啊 ,有没有充电动作,如果没有 ,不想买电池的情况下,要测电池接口供电了,有没有波形 。 我修过一台BENQ 的 ,不充电,客户换了电池无果 ,最后是隔离电路一个1K 的电阻有问题 导致的。  原因不能一概而论,好好看看资料学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这个问题真不好回答,首先你要看系统里面认不认到电池啊 ,有没有充电动作,如果没有 ,不想买电池的 ...

呵呵。。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