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k 不触发

楼主(2012-11-26):
sl410k  不触发 查了待机芯片 工作条件 就是3v5ven  信号出不来 去掉 pd33 就可以了 请问 这后面电路 有什么用

sl410k

网友:
有没有知道 啊 谢谢

网友:
应该是为了拉低SYS SHDN

网友:
此电路不懂  望知情者看看

网友A:
应该是控制3v5v电压的产生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控制3v5v电压的产生吧

是啊 我吧pd33 去了 就出来了 3m5m 我想问问 取了有什么影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啊 我吧pd33 去了 就出来了 3m5m 我想问问 取了有什么影响

取了的话就起不到它该有的作用了  保护  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取了的话就起不到它该有的作用了  保护  控制

不是很明白

网友A:
它的作用就是起到控制3V5V产生  和起到保护作用    你把他下了虽然不短路 但也起不到他的作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它的作用就是起到控制3V5V产生  和起到保护作用    你把他下了虽然不短路 但也起不到他的作用了

好的 谢谢 你指教

网友:
好帖子,这样都可以啊,

网友:
是不是传说中的热敏电阻啊,这块的电路我不很懂,你测测那些电阻上的电压不能太高,找个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C:
   断开PD33,SYS_SHDN#就为高电平了,就好了。不断开,SYS_SHDN#就会被PQ74拉低到地,重点检查一下周围的电阻。小弟不才,还望大家多多包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断开PD33,SYS_SHDN#就为高电平了,就好了。不断开,SYS_SHDN#就会被PQ74拉低到地,重点检查一下周围的电 ...

pq74 在看看了 这写东西 我当时都 打过了 尤其是电阻 都是好的  几个管子 只打了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