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的怪问题???

楼主(2012-11-26):
今天来了块翔升GF8200M 的主板,目测了一下内存烧了,换了一个插槽,通电测试。。没有内存供电。之后修出了内存供电。有了复位。。跑到D1就不过了。。。换了一个我们的U跑着一会就断电然后重启又来。。。只有上他的就正常跑D1。。。刷了也吹了。。不知道怎么修了。。。求高人们给点思路呀???
重启

网友:
内存的CLK、CKE、MD、MA、SMB查了吗?但查电压时没用的。

网友:
内存好几个条件,要全部满足,不能只有这两个的

网友:
二代内存的工作条件:主供电(1.8V)、负载供电(0.9V、在内存槽边上的排阻上测量)、两个总线供电(119脚、120脚、3.3V)、一个SPD供电(238脚、3.3V)和一个基准电压(1脚、0.9V)啊!另外还有6个时钟也查一下。

网友:
你可以找一下较新一点的主板BIOS或要不就老一点的BIOS看一下嘛,本人曾经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刷一刷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