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945 Conroe Series 2.1 mos管热

楼主(2012-11-26):
到手无复位 引用论坛帖子图片 换电容 和电容边上的mos管 ok 但问题来了  mos管 一会就烧  换个新的 点 几分钟还烧 测量都正常 忘记换下的是什么型号了 大家帮忙分析下什么原因 有同型号板子的看下原型号 谢谢

网友:
看图的样子 有个电容爆了

网友A:
我怎么看着有个电容貌似怀孕了???

网友B:
同样看到有电容怀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样看到有电容怀孕了

电容换好的了 管子热 高温 然后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看着有个电容貌似怀孕了???

电容换好的了 管子热 高温 然后烧

网友:
检查控制脚和反馈脚

网友:
一样像是电容怀孕啦

网友:
如果MOS管是好的话,查G脚的控制芯片,换上。这好像是南桥旁边的吧,如果G脚直接进入南桥的话。可以肯定南桥有短路。

网友C:
手头上也有一块这种板子还在修呢!PWM芯片是W83321G的,工作条件都正常:1脚4.6V,5脚5V,7脚也有4.2V还是没有输出,明天继续整!

网友:
这好像是给北桥供电的,刚刚看错了。你可以换下控制它的芯片。换上。试试。

网友:
查FB  查下G级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头上也有一块这种板子还在修呢!PWM芯片是W83321G的,工作条件都正常:1脚4.6V,5脚5V,7脚也有4.2V还是没 ...

对 和你的一样 w83321g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头上也有一块这种板子还在修呢!PWM芯片是W83321G的,工作条件都正常:1脚4.6V,5脚5V,7脚也有4.2V还是没 ...

不会输出 查7脚 电压过高了

网友:
控制芯片一起换吧

网友:
把控制管子的PWM芯片换了

网友:
一般来说,MOS管是不会无缘无故烧掉的,换好要找出原因,找不出直接把PWM也换了

网友:
查下boot脚位相连的原件

网友:
看看G级有没有电压啊,会不会是断线,最好上下管一起换,耐压值一定要高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我们老大常说,除非进水,不然问题通常只有一个,所以我还是比较怀疑你换的电容有问题,再有就是上下管一起换,顺带量一下旁边的电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