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ssd4k对齐的软件

楼主(2012-11-26):
用ghost装了一个ssd硬盘,装的是win7的,装完4k没对齐,谁有在不重装的情况下能对齐4k的方法啊。急急急急急

网友:
现在解决没,你怎么知道要对齐,又一快SSD给你装了,多大的

网友(2013-11-05):
当然有了,不过要是太大的话,还是不建议你用

网友:
网上下一个Paragon Alignment Tool就可以,本人试过许多,如果只是安装了系统速度还是很快就完成的。

网友:
其实在用PE分区的时候有WIN8PE的时候有DISKGEN有高级选项选择对齐方法最后再来说说如何做到“4K 对齐”。如果在Windows7下,使用系统自带工具进行分区,那么其格式化后的分区默认就会是“4K对齐”的分区,用户无需再做任何设置了。如果是依然在使用XP操作系统的话,那么要做到“4K对齐”就需要依赖于第三方工具了。比如说使用“DiskGenius”这款软件可以手动在“对齐到下列扇区的整数倍”扇区数选择8或者以上就可以实现“4K对齐”。
用DiskGenius分区软件快速分区对齐[2]运行DiskGenius,如下图所示,在左侧,选中新硬盘,可以看到,上方显示的是空闲的灰色条,右键点击这个灰色条,选择建立新分区
  第一步
分区类型有两种,如果是装系统的分区,必须选主磁盘分区,分区大小选择你想要的大小,重点是,对齐勾选“到下列扇区数的整数倍”,然后在下面的扇区数选择4096,然后确定
  第二步
可以重复上面的操作,分出多个分区,比如我分了2个区,已经分好了,下面就是点击左上角的保存更改,在弹出的询问是否格式化的窗口中,选择是,即可分区完毕,并完成4K对齐
  第三步[3]
SSD分区和对齐方法:
重新进入WindowsPE系统,运行DiskGenius,删除SSD原分区,然后点击“新建分区”。
选择“主磁盘分区”,文件系统类型为“NTFS”,然后点击“详细参数”。
可以看到起始柱面,磁头为1,扇区为1。
现在将磁头改为32,扇区改为33,注意下面的“起始扇区号”变成了2048。(此法害人,有数据的硬盘这么改会分区出错,PM修正的话全是坏盘。)
再在左边将“对齐到下列扇区数的整数倍”勾选,并且将“扇区数”改为“2048”,点击“确定”。
这样C盘就分好了,将剩下的30G空间按上面的方法,选择为“扩展磁盘分区”,“文件系统类型”为NTFS,其它都不要动哦,直接点“确定”,扩展分区建好后,分区就完成了,都完成后点“保存更改”,然后等着完成,这个过程就结束了。
其他的分区软件,如国产的分区助手等等,都可以类似的实现此功能。
4实现对齐当然就“4K对齐”而言,并不是所有用户都有必要纠结的。毕竟要将一块“4K不对齐”的硬盘变成“4K对齐”还是需要那么一点点技术和承担少许数据丢失风险的。因此建议如果是将硬盘作为仓库盘而非系统盘的话,“4K”是否对齐并不重要,同时对于普通机械硬盘用户来说,虽然受限于4K的读取性能,但对于写入来说,4K对齐对于性能也有一定提升,虽然没有固态硬盘那样提升那么大,但还是有的,所以对于普通机械硬盘的用户来说,“4K”对齐也一样重要。而如果是固态硬盘用户的话,“4K”就一定要对齐了!
54K扇区磁盘分区后都要格式化成某个文件系统,如ntfs,fat32,ext4等等。Windows的文件系统储存文件时是按簇存储的,而ntfs的簇大小默认是4K,而4K扇区对齐就是指硬盘的4K扇区与的4K簇一一对应。
如图:4K簇,分配单元大小:4096字节。

网友:
下个电脑店PE里面分区4K有对齐功能

网友:
楼主说的对,PE里面的dg分区工具就自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