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加cpu有核心电压,加cpu没核心电压

楼主(2012-11-26):
华硕AM2主板不加cpu有核心电压,时钟复位都正常;加上cpu没有核心电压,上下管控制极没有电压。

网友:
就按照时序没有CPU供电维修啊!查CPU供电的工作条件。

网友A:
我至今还有一块这样故障的板子,愁死我了

网友B:
重点查VDDA2.5V和VID组合

网友C:
换U看看,有时是U的问题。

网友D:
加焊桥试一下,我焊好过

网友:
如果是INTEL CPU的话可以看下总线供电正常不 如果是AMD的话可以换个CPU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按照时序修,查查看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满足了没有,要是VID,en,供电都有的话我考虑换个芯片试下

网友:
CPU座子空焊了也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查VID和CPU座的VID模块

网友:
先换个芯片看看

网友:
我是来看看的  不发表意见,不过这个会不会是CPU有毛病呀 我是猜的,嘿嘿

网友E:
我也有个这样的板子,我想应该是电源IC坏了吧,不过手头上没有这个东西,所以现在只能放在那。

网友:
的确 不好整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至今还有一块这样故障的板子,愁死我了

同病相怜啊!我就准备拆费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点查VDDA2.5V和VID组合

不加cpu什么都正常,加cpu什么都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U看看,有时是U的问题。

我都换3个了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个这样的板子,我想应该是电源IC坏了吧,不过手头上没有这个东西,所以现在只能放在那。

我换过来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焊桥试一下,我焊好过

我明天试试,我看希望不大

网友:
换过CPU没啊,也有可能是座子坏了

网友:
楼主你说的太笼统了,首先这样的要换个芯片,换芯片之前要查一下工作条件满足没有,你这你上来就问怎么修,你自己都没有全面的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