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各位给推荐一款软件

楼主(2012-11-26):
我想找一个好用的U盘装系统软件,最好带维护软件的,

哪位大侠不吝赐教 给推荐一款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到网上搜一下,有很多种

网友:
百度一搜 多了  自己用的电脑店  或者老毛桃

网友:
我搜过了  这不是让各位给推荐一个嘛

网友:
用IT天空的,电脑店的,都是可以的。个人感觉都不错

网友:
我一直用电脑店,很好用

网友:
大白菜的也是不错的

网友:
我用老毛桃的很不错

网友:
U盘版的WINPE非常好!

网友:
个人觉得大白菜不错。。可以尝试下

网友(2013-01-05):
之前我用老毛桃,连续弄坏了我二个4G的U盘,好像当时就用了软件界面上升级U盘的功能,现在我再不去碰老毛桃、改用大白菜就没遇到那问题,现在那二个坏优盘还保存着呢

网友:
一直用的老毛桃

网友:
杏雨梨云不错,百度一下中,相信哥的没错,哥现在 就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