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死机

楼主(2012-11-26):
今天下午一个客户拿一台机子过来,说是一玩游戏,或者开QQ视频之类的,还有看电影就会死机!拿到机子首先测了下温度,正常。。。然后就用金山查毒,没发现有病毒,重装系统不行,怀疑是硬盘,扫描没问题,内存也换了,还是一样,,但他的显卡以前有修过两次。。所以想请问各位高手会不会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感觉像桥的问题

网友:
你换个硬盘试试,Y450硬盘坏的多,别看检测没有坏道

网友A:
这个不好说,你裸板点过吗,反正大多数可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好说,你裸板点过吗,反正大多数可能是显卡的问题

没点过。。。对了,我进PE用了半天都 不死!!

网友:
先换硬盘试试,包括内存
最后再考虑桥和显卡

网友:
那你裸板点一下 是不是外设弄得,

网友:
开视频和看电影死机,肯定和显卡 有关了,换显卡吧。

网友:
既然显卡修过两次了,那就当换显卡看看了

网友:
修好了,是显卡的问题,重新植珠就好了

网友:
搞显卡的 能帮你解决问题的

网友(2014-07-18):
能帮你解决问题的

网友:
最好是换显卡,这种用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