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31主板电源插口问题

楼主(2012-11-26):
  现在手上有一块技嘉G31的主板,想测试一下什么开不了机,但电源不是20口的,是24口的,弱弱地问大家一句这样的话怎么找-+5VSB这些电压啊?

PS:本人刚开始接触维修,所以菜鸟级,大家不要介意啊

网友:
后面4口好像有没有都无所谓,

网友:
24口的电源插口跟20口的前面是一样的,只是后面加了四根不同的供电线而已。
1、2、3、4、5、6、7、8、9、10、11、12、
橙橙黑红黑红黑灰紫黄黄橙
13、14、15、16、17、18、19、20、21、22、23、24
橙蓝黑绿黑黑黑白红红红黑
橙线:3.3V    红线:5V    黄线:12V      紫线:+5VSB       黑线:GND       绿线:PSON

网友:
插一个20P电源插头上去就清楚了

网友:
百度ATX电源接口定义 有图片 你可以边看边测

网友:
20针的ATX电源插头插到24针的主板上直接就能用,后面四根线可以不插,不影响使用。

网友:
明白了,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