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70 rtcrst 对地值偏低引起烧桥。

楼主(2012-11-26):
好久没修机了.....今天接到一z470 机子..一开机电流自动上电0.455,,摸桥烫手,,心想估计桥挂,,或者供电短路...断电,,测试全板供电对地无异常。自动上电瞬间测试3v 5v 正常,,掉电到待机0.65待机也有,,就是自动上电瞬间.1,5v没有,,其它电感也没..有时0.003再按开关又上电了..随便测了测,怀疑桥有问题,,于是订了个桥,第二天桥到了,,满怀信心的座上去,,我汗,,怎么不触发了,,待机ok.以为没做好,,加焊,一样,没加焊心里就滴咕,没道理我对bga很有信心的,,汗,测了测,感觉还是桥的问题,因为这次在江浙沪哪家订的桥,信不过,这次还是从深圳哪边订吧,ok,第二天芯片,又十足信心座上去,又自动上电0.234,桥微烫,电流明显小了很多,至少桥可以排除了,继续查,即然1.5v内存供电没有,就修开启信号maion suson 也没有,,再查pm_sl4 pm_sl3发现也没,,在反复测试发现按一下开关又回到待机,0.065 有时还0.004 无语,全部查,首先广达机子 s5_on 有 3.3    3.3_s5 5v_s5 也正常 ec 这边初步测了条件都正常.按开关,,跳 变也正正常.最后测到rsmrst 发现没有被抬高,,按时序,桥得到供电,rtc模块正常工作了并收到ec 的rsmrst 和开关信号,且ec和bios 沟通后,测试bios 1 2  5 6  都有波形,,不管,,刷了再说,,主bios ec旁边bios 都刷了,,没用,,汗,最后翘起rsmrst这个引脚发现按开关 rsmrst 有正常跳 变,,哟,说明ec这块工作正常,查桥工作条件吧 打晶振,,发现没波形,供电有了,再查复位rtcrst 发现不对劲一个小双二极稳压管,,中间明显烧了个小洞,,不仔细看,,还真看不出,,其实我是打对地值不对,,然后拆掉这个管子,才发现烧了个小洞,呵呵,看图 d23 第三脚对地10来欧,1脚3.3v正常 ,拆掉,,测试无穷大,,台式找了个换上去,对地值还一样,汗,断开r442还一样,再拆掉c454 一下就300多,找个换上,,电流立马正常,0.065 ,按开关 0.145,测试1.5v 0.89v 1.05 都正常 ,再装上cpu ,再上电就掉电,,我汗,咋回事cpu坏了,不会吧,,最后发现小电池没装,,装 上去,掉电一次,,再上电,,再关,,再上电ok正常,,装机....好久没修机了,,退步了许多,,汗,,生意惨淡..

网友A:
今年的生意都不怎么行啊。不过楼主也太大意了,不触发的机器怎么没先测这RTCRST呢

网友B:
那电容 阻值低 桥怎么会发烫呢??? 我想 楼主应该摸错地方了。

网友:
不能证明RTCRST#的电容漏掉导致烧了桥

网友:
但是换了桥,,电流明显下降很多,,,也没有哪么烫手!!  原本对地300欧,变成10来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年的生意都不怎么行啊。不过楼主也太大意了,不触发的机器怎么没先测这RTCRST呢

按时序来啊,不会走太多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电容 阻值低 桥怎么会发烫呢??? 我想 楼主应该摸错地方了。

电容阻值低,拉低了供电..南桥缺电有的会发热的

网友:
这个按时序来查是不是快些?

网友:
RTCRST#这个电路出问题很多朋友都没注意到,包刮我自己有时候也一样,记得有次一台宏基本上电到0.6多马上掉电,就是这个电路的电容漏电导致,搞了2天才找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