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主板维修换电容的基本常识。

楼主(2012-11-26):
   对于主板维修,说到电容替换大多数只要考虑大体两点。(我不会去考虑它是不是固态的,要不要找固态的一摸一样的来替换,是不是只要主板工作稳定就能说OK。)
1.电容的容量。2.电容耐压。
  对于主板来说,电容需要换的大多数只会用到6.3V1500uf和CUP那边几个大电容一般容量在3300uf.
所以在我所在的店里,只会出现两种普通的电容
1.10V1000uf2.16V3300uf  (我敢说有了这两种普通电解电容就能解决90%的主板电容替换。)
所以说没必要把店里的电容存货太多,又是固态电容,又是电解电容,又是耐压不同啦,要是都放在一起找都难找。更别说成本了。
当然请不要把电容的正负极给搞错了,小心把自己给炸了。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求指教。

网友:
说的不错,但是最好还是要找容量差不多的,因为如果电容鼓包,机器就会长时间处于低电压状态,如果一下子送电过多可能会导致问题进一步扩大,我以前就遇见这样的事情,人家本来能点亮,换了电容以后就不能点亮了

网友:
再有就是更换时要小心,有时候会偷懒图方便会用针戳一个洞或者用吸抢把锡弄掉,这样有可能把电容下面的铜片弄掉,导致短线的情况,所以要小心点!当然有时候确实更换比较麻烦的时候还是可以用这样的办法的,小心点就好,最好还是用烙铁,热风枪容易让板子的板层受不了不建议这样做!非不得已不要这样操作

网友:
维修要细心,我就遇到过6.3 1000的换25 1000的主板死活不亮,换6.3 1000的后就OK的,我到建议换原型号的,紧急可用代换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最好是原型号代换

网友:
好像用10V应该可以亮吧,我还没出现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