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中了有奖哈

楼主(2012-11-26):
收到一个显示器拆开后发现电容怀孕了好几个,换好后测有5V和3.3V没有16V电压,跑线到到双二极管再到电感都有16V可是后面转来转去不知道跑哪去了,看着脑袋都大了,大家能不能帮我分析一下吧,我本想不行就从电感飞线到针脚上个16V,可是不知道哪个是?

网友A:
16V不到驱动板呀,现在接口上的电压是正确的

网友:
最左边两个  右边有一个是开关,

网友:
么有就么有吧,本来这个驱动板也不需要12V供电啊

网友:
16V不会跑到这的,跑到高压区去啦,呵呵,往高压区去找,16V去那上班了,

网友:
我再跑跑线,研究一下

网友B:
呵呵,5楼说的对,这个是明基的显示器,驱动板不需要16V这组电压。

网友:
不会是真的吧,16V都没有 还有5V

网友:
不知道啊,很抱歉。

Rngon -2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5楼说的对,这个是明基的显示器,驱动板不需要16V这组电压。

看来是高压部分出了问题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16V不到驱动板呀,现在接口上的电压是正确的

那要是改板怎么改呢

网友:
和我学的有出入,不会活学活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16V不到驱动板呀,现在接口上的电压是正确的

麻烦问一下,改板的话怎么改呢,不需要接16V了?

网友(点评):
16V接到高压板Vcc脚。

网友:
先把高压板供电断开,再把VCC、GND、On/Off、Adj接到高压板上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16V不到驱动板呀,现在接口上的电压是正确的

现在看应该是高压部分出了问题,我要是换个通用板,那个针脚怎么和驱动板相连呢

网友:
把高压板供电断开,再把VCC、GND、On/Off、Adj接到高压板上

你的回答错了,插针那真没有16V,直接上高压了
???

网友:
如果5707的高压板都不会修,那你学修液晶学了些什么。

网友:
16V是到高压板的  驱动板电压时5v 即使针脚有12v也是个空脚

网友:
别看那里脚多。大多是太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