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绿棕白金 绿”这个色环电阻是多大

楼主(2012-11-26):
大家都知道在维修 显示器电源板时 ,大多数在热地都有两个 几乎为0欧姆的电阻 一般是一个接开光管的s极 另一段接 300v大电容  还有个是一端接开关管的d极 另一段接到变压器上  那个怎么算的 我 没搞懂  比如说今天这个:  绿棕白金 绿   我算怎么是51.9欧姆 ? 用表打事实上是0欧姆

网友:
很可能你把银色看成是白色了,0.51欧

网友:
楼主计算没有错。但在板测量会有可能量到旁路的,或旁路短路了,要测量准确要拆下来测以确保测量的是电阻。

网友:
是0.51欧                       。

网友:
51.9M我在百度算的

网友(点评):
当四色环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五环电阻 第三环 不会是 银吧  第三环则能是倍数

五色环 为什么能当四环看啊 !不会吧!?、?/???????

网友:
四环看前三环,五环看前四环

网友:
很多五环的当四环看就行,而且S极接电容负极的过流保护电阻,一般都是0。几-2.2 这样的,D极好象不接这样的电阻吧?D极就接个尖峰吸收回路的三个元件和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