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新款DELL机器的CPU供电MOS管损坏,无处购买,求指点

楼主(2012-11-26):
补充下:
机器型号   DELL M411R
主板编号   DAR02MB26D0 REV: D

一台DELL保内机器,插电源大短路,客户发到授权维修站,检查有进液拒保

拆机仔细检查未发现进液痕迹,测量到主供电对地值在3左右,拨掉CPU后量到有120左右,显然是CPU上管击穿导致大电流。

在查看上下管时发现,此机两路CPU供电对各有一只MOS管,但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复合管,也就是除了两端对应主供电和对地外,中间还有引脚,对应输出和上下管控制信号。

管上的字样是DB33AP(另有二行 22CA及77CC),淘宝没有找到,问销售芯片的商家也没见过这样的东西。

不知道有没有谁修到过这样的机器,是怎么处理的

发个清晰点的管子图片。

网友:
这种MOS管呀  没事的   以前的那种MOS换上去就行

网友:
我想也是,外观再怎么样,也就是G,D,S,搞清楚就可以了

网友:
只能找聊板了哦

网友:
和以前的管子一样的把g.d.s分清就行了。

网友:
是不是外面 有个铁壳子 那种

网友:
现在三星笔记本很多这种MOS管,去找找

网友:
找些料板呀,直接去拆就行了,实在不行说买块料板回来

网友:
太多了。不一定要用外形一样的。几乎CPU供电都能通用。中间的那一只脚你确定是对应信号的??

网友:
修过这样的,对好各极飞线接上

网友:
这个,只要参数差不多,找快板料换个就是了

网友:
曾经飞线用普通MOS管代换过那种金属壳的MOS,成功

网友:
没神奇之处,就是普通复合管脚位不对,要飞线的

网友:
碰到过,这个管子是有点特别,是10个脚的,仔细看看你们就知道了,和8脚的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
这种是复合MOS管,一个MOS管含上下管。

网友:
用普通的双mos管改一下不就行了。

网友:
现在的什么华硕啊 联想啊 新板都用了8脚的MOS管 就是2个MOS管而已 代换么自己动点脑筋 原装的本人暂时还没有找到

网友:
这个管子不能随便代用,要飞线的

网友:
活该,又是进水的,用的人真是笨死了

网友:
飞线可以的   苹果机器上用的也是这个管   10个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