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1000保护隔离 MOS管理,请高手来帮分析一下

楼主(2012-11-26):
如果插上适配器,,,
PQ46又坏了,,
PR2与PR3分压
PQ42导通吗??

网友:
好深奥 希望有高手帮楼主指点指点

网友A:
如果PQ46击穿的话,会拉低ACOK,导致第一个P管不能导通

网友:
这要看PQ46是短路还是断路,如果击穿,那么有公共点,PQ42不会导通,如果断路那么ACOK为高,PQ44,PQ42都会导通,,这是我的理解!

网友:
楼上的分析的言之有理!~

网友:
好深哦哦。。 这里高手太多了

网友:
PQ44,PQ42都会导通
这样保护隔离是不是就没作用了,,,
还有电池供电时
BAT+    过PQ42内部二极管  再由PR2  PR3分压,,,这个管子GS压差是-10V   那PQ42还是不会完全导通呀

网友:
PQ46坏了不会影响pq44和PQ42的导通,只要PQ44导通了,就会在在PR2和PR3形成分压

网友B:
电都过不去怎么分压……

网友:
ACIN>2.048V,ACOK输出低电平,打开PQ51,ACOK被拉高。
1、PQ46短路:ACOK开启PQ47,PQ44也会导通,这时产生公共点,PQ42的控制级为高电平,PQ42截止。
2、PQ46断路:电阻分压PQ42会导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都过不去怎么分压……

PQ44会导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PQ46击穿的话,会拉低ACOK,导致第一个P管不能导通

你说得对,看错了,领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