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宝是电路几处电压应该是多少

楼主(2012-11-26):
手中在修一台宏基的4740 I5一代机器,在修中有几处搞不明白 请大家指点一下,PR14 PR13 是一个多大的电阻,起什么作用,代换的话应该用什么代换呢,保险可以代换吗?VS是一个多大的电压应该? 这个电路是要产生什么?是产生RTCVCC吗,是如何产生的。讨论一下吧。机器现在虽然进水已经修的有3V-5V电压了 前边产生了这些问题,修好了告诉大家结果

网友:
刚才在坛里看了一下,VS的电压的产生不会就是VIN通过一个二极管 两个阻的电压吧,这个电压就是产生VS的电压??
为什么?

网友:
VS电压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32072-1-1.html 找到结果有问题的可以仔细看下。当然也希望大家再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