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Memorytest测试结果 坏位判断解答 【绝对原创】

楼主(2012-11-26):
各位朋友,小弟不才,愿意为大家分析memorytest测试结果的坏位故障对应位置。

相信大家对网上下载的免费memorytest软件印象深刻吧,但是一旦测到红色故障的时候,怎么知道是哪一颗IC呢?

请大家把遇到的故障照片发给我,我一定分析出结果。

来者不拒,长期回答!

网友:
案例1:
坏位判断:第2颗IC坏。bit2,4,5坏。

网友:
小白,表示不懂,看来楼主很强大,能否给下方法,感激不尽with_wisdom@163.com

网友:
楼主.你把判断方法发上来不是更好吗?我们发故障照片太麻烦了.

网友:
有方法大家就可以学习学习

网友:
就是啊。。。发一下方法呢。。分享分享

网友:
帮忙判断就不错了 人家吝啬嘛  开玩笑

网友A:
你为什么不说说你的判断方法呢、???这样的话大家都懂了

网友:
对LZ 你发方法教给大家!   谢谢你LZ 我们顶你

网友:
就是啊,教教大家嘛,授人以渔——不要光喊大家吃鱼嘛

网友:
呵呵,就是想请大家品尝一下鱼的味道哦。这样胃口就上来了嘛

网友:
呵呵,我们学习的情绪很高涨嘛,期待楼主的慷慨啊

网友:
如何知道的呢?请解释

网友:
顶楼求楼主放出方法,,哈哈

网友:
memorytest
是神马软件啊

网友:
楼主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啊!

网友:
期待楼主 讲解方法 !

网友B(2014-12-08):
楼主不说,作为维修工程师自己想办法呀,比如找一条好内存人为制造故障,正面制造一次故障测试一次,反面同样来一次,结果不就出来了吗,把颗粒排列顺序记下来,备查!不知有没有道理,请坛友斧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说,作为维修工程师自己想办法呀,比如找一条好内存人为制造故障,正面制造一次故障测试一次,反面同 ...

非常给力。。有道理

网友:
还是分享下你的经验吧,大家向你学习就是

网友:
期待楼主的判断方法及依据!!

网友:
给出方法比什么都强

网友:
楼主能发方法吗,只知道结果对我们来说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为什么不说说你的判断方法呢、???这样的话大家都懂了

是的,把方法交给我们更好,我同意你的说法。

网友:
                                Memtest  检测识别方法

               4位芯片
               在软件检测中显示红色报错时,最后有一组数字为8个0由右到左每两个0,代表为1个
               颗粒错别位置
               Failing Address<地址错误>                  Err--Bits<芯片错别位置>
               XXXXXXXXXX0                                00000010

               在0这个位置只会出现0,8,4,C 四个数字,0和8代表前面位置,4和C代表后面位置;

               4位芯片做成的内存正反颗粒为一组, 所以内存芯片的1,3,5,7在前面;2,4,6,8在反面
               在<芯片错别位置>8个0中每个0为一个芯片错误的位置
               如现在图所显示;应该为内存反面的第一芯片位置错误

               8位芯片;
               在软件检测中显示红色报错时,最后有一组数字为8个0由右到左每两个0,代表为1个

               颗粒错别位置;
               Failing  addrerr<代表地址错误>              Err-Bits<芯片错别位置>
               XXXXXX5XXX0                                 00002100

               在0这个位置上只会出现0,8,4,c,四个数字;出现0和8代表前面四个颗粒,4和c代表
               后面四个颗粒位置;

               在5这个位置会出现0到F任意一个数字,在检测中如出现0到7中的一个数字代表是内
               存的正面,如出现8到F中的一个数字则代表是内存的反面;

               在8个0数字位置当中,出现了1和2,代表所在位置报错
               如现在图所显示;应该为内存正面的第二个芯片位置报错

               16位芯片
               颗粒错别位置;
               Failing  Address<地址错误>                   Err--Bits<芯片错别位置>
               XXXXXXX3XXX8                                 31570000

               在3这个位置会出现0到F任意一个数字,0到7代表内存的正面,8到F代表内存的反面位置;

               在8这个位置只会出现0,8,4,C四个数字,0和8代表前面,4和C代表后面位置;

               在<错别位置>8个0中,每四个0为一个芯片错别位置;

               如现在图所显示;应该为内存的第二个芯片位置报错
               注;此方法检测16位芯片200P和单面PC条更为准确

网友:
能否大家分享一下呢

网友:
有个疑问没弄明白,既然内存是坏的,怎么能亮机测试呢

网友:
内存检测不晓得可靠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