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的华硕???

楼主(2012-11-26):
一台华硕M2N68的主板。。。。开机不到一分钟就掉电。。。。但能重启!CPU那一块很烫。。。不知道怎么入手。。。请教高手呀。。。。

网友:
U  换过了吗?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 不行的话 我也不知道具体的故障   还望楼主资料提供详细些

网友:
先换块发热量没那么大的U试试

网友:
查一下。MOS管。滤波电容,

网友:
发热量很大可能是上电后U很热,引起过热保护,查CPU电路

网友:
来个详细点的资料

网友:
U已经换过了。。。。。。其它都正常。。。。。周围的电路都查了。。。。

网友:
这个还是期待高手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