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945C100反复跑维修实例

楼主(2012-11-26):
主板型号:GIGA 8I945PLGE-RH V1.0
故障现象:C1、00反复跑
故障分析:按不过内存检修
先上主板型号图

此板是我修显卡的专用板,那天修完几张显卡后发现C100反复跑,IRDY不停的闪。

更换内存测试依旧,
观察内存槽外观OK,量内存的工作条件发现120脚对地值仅为280,电压0.4V、正常板对地值是315、电压3.3
好了找到故障点了,很明显有短路把电压及对地值都拉低了
那是谁呢?凭经验断开时钟芯片的46、47脚后120对地值及电压都正常,但上电还是档C1,看来留不下这个时钟
花了2分钟后更换时钟芯片后顺利亮机
秀一下我用的小LCD,只比表笔大一点

网友:
呵。 维修思路很对。直接找内存的问题 了。

网友:
看来是老手、高手啊,算是秒杀。让我找这类故障得半天。

网友A:
楼主想问你。。。。华硕M2N68开机一会就掉电。。。摸CPU 周围很烫。。。供电什么都正常。。上论坛说是复合二级管也就是开启CPU供电的EN不稳定我测了感觉正常。。我感觉是温度高导致保护了。。。。测热敏电阻也正常呀。。。。桥也被我吹了。。。。还是老样子。。。。给个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想问你。。。。华硕M2N68开机一会就掉电。。。摸CPU 周围很烫。。。供电什么都正常。。上论坛说是复合二 ...

怀疑过温保护可以进BIOS看下温度,AMD主板掉电很多是因为CPU坏、还有就是桥虚焊、CPU供电不稳定

网友:
想问一下楼主是如何直接判断时钟问题的???????

网友:
120脚是什么啊

网友:
供电时钟 复位

网友:
又学到一招

网友:
你不在术牛B了,真的要好好学习了。

网友:
哦,时钟出问题了!!!!!!

网友:
这么厉害,直接秒杀

网友:
时钟部分看来还是很容易出问题的啊

网友B:
版主V5,,,120脚是什么时钟信号脚吗?我的假负载上标的是系统管理总线啊??

求解答。。。

网友:
喜欢你的显示器,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版主V5,,,120脚是什么时钟信号脚吗?我的假负载上标的是系统管理总线啊??

求解答。。。

是叫系统管理总线,119与120都是的,两脚对地阻值、电压要一样,一般跟南桥,I/O,时钟芯片,网卡相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叫系统管理总线,119与120都是的,两脚对地阻值、电压要一样,一般跟南桥,I/O,时钟芯片,网卡相连接

那具体是连哪个?还是全都连?

网友:
迅维的老师的确很牛   崇拜

网友:
最好加上电路图

网友:
跟南桥哪是肯定相连接的,其他的,你可以一只表笔点内存的119脚,另一只表笔去划,I/o,时钟芯片,网卡,响了表示相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