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45GCT-M主板点不亮诊断卡跑45停住

楼主(2012-11-27):
有一块精英945GCT-M主板点不亮,诊断卡跑到45停住,按重启键复位灯亮一下但卡上数字无反应仍然显示45,测各输出电压都正常,CPU内存都是好的,CPU插座和内存槽也检查都没问题,不知是不是北桥虚焊,请高手指点,先谢谢了。

网友:
先检查网卡芯片,声卡,南桥

网友:
如果你觉得是虚焊的话,可以用手压着虚焊的地方看问题是不是没啦,如果没有就不是

网友:
AMD的跑45很大多是COMS电路出问题,一般32K不起振。INTEL的跑45是过不了内存,BIOS和内存信号,电压都有关系

网友:
手压南桥看跑马不?GB 容易虚焊。

网友:
换过内存试过没有 不行就烤下桥

网友(2013-07-24):
大家 好   我这有个精英主板   有事  一过完内存  就是  45  44   一把掉内存  就报警 啊  那什么问题

网友(2014-03-07):
我今天也是修的这个故障,换了一个内存好啦    要还是不行就刷BIOS试试吧

网友(2014-08-28):
主板已经修好了

网友(2014-10-23):
楼主 板子什么问题啊!修好了 分享一下啊

网友(2014-12-05):
就是北桥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