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3240笔记本没声音!

楼主(2012-11-27):
宏基3240笔记本没声音,排除了系统和声卡芯片,功放芯片都换过,机器现在没声音,外接耳机也没有声音,声卡芯片位ALC883,请问这个声卡芯片的工作条件是哪些呢

网友:
在线等...各路大师拔刀相助啊,谢谢了

网友:
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么

网友:
在线等,差了ALC883的工作条件 1脚和9脚的3.3V     2脚有3.3V   3脚只有0.8V(图纸上说是1.5V,不知有无影响)    25脚和38脚(AVDD1)有5V输入       27脚VREF有2.5V,,,以上是我量出的883上的电压,请问还有哪里需没量好吗

网友:
   把时钟和复位查下~

网友:
对图多量下声卡旁边的电容电阻看有没用短的断的,我修到好多没声音都是。还有就是耳机和喇叭的切换电路有没用问题

网友:
电容量了没问题,或许是声卡切换电路真的出问题了,不过客户已经带走了,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