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M190M2MB4S2N 面板短路

楼主(2012-11-27):
LTM190M2MB4S2N 面板短路
    ASUS 193VW機器 一接上屏線5V就被拉掉,連電源板14V也拉掉,不接屏線,燈管可亮,判定為屏問題,從上面LD33那顆查出 中間3.3V腳位不接 5V 就不會被拉掉,請問在來該從哪顆下手?

网友:
屏上供电阻值多少、、有木有短路、往上查啊

网友:
应该是屏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屏有短路的地方才会被拉低的啊

网友:
加小电压烧下看看哪里发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沒有電供,我用電源高壓板 直接接5V 給他可以嗎?

最好用可调电源,电压最好控制在3v以内这样不容易烧坏其他的,可调电源主要是可以限流!防止电流过大!最好不要直接用电压板加电,慎用

网友:
把屏线插上,给个信号。。。然后开始摸。。

网友:
楼主先把IC4拆了看看。看还短路不?我这个机子是白屏。忘记在那个论坛看到这样的问题了。查查IC4和L1(332) C12---C14   这些

网友:
肯定短路了,

网友B:
驱动板的屏供电IC或MOS管损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驱动板的屏供电IC或MOS管损坏了

赞         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