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2820液晶屏问题?

楼主(2012-11-27):
一台兄弟2820一体机的液晶屏不显示了,一般应该是哪个地方的问题?是液晶屏本身,还是液晶屏下面的那个触摸盘,还是和触摸盘连接的主板?如果是主板该怎么检修?

网友:
按键能用吗?如果能用 屏的问题。如果不能用 检查控制面板到主板的连线 或者按键板坏了

网友:
按键能用,复印、打印没有问题?就是液晶屏需要斜着看,才能看见。

网友:
那就是液晶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