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做系统问题

楼主(2012-11-27):
一台联想笔记本做系统时,不在BIOS中更改SATA模式进pe蓝屏,改了过后能正常进pe也能看到硬盘,但是pe桌面少了一个一键安装器,不能安装了怎么办(我用了二种pe,一个是老毛桃一个是大白菜,两个都一样  ),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桌面上少了一键安装器 但你可以去开始里面找 里面应该有ghost11 之类的系统安装项

网友:
还是用安装版老老实实的装吧

网友:
干嘛一定要人死了桌面呢  点开始有GHOST32.1.1的这个可以做呀  再不行可以DOS里面做系统呀

网友:
  不行用光盘也可以啊,只要能搞定就可以了!·

网友:
这类问题不大呀,灵活手动就可以了

网友:
当然可以找到合适的办法装机。
但是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引起PE界面的变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