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PCE115不开机求助

楼主(2012-11-27):
SONY VPCE115不开机求助 待机0.01有5v 按开机键上到0.7反复重启 加热系统供电芯片PM6686可以开机 看帖子有朋友换了就OK了 就换了一个 结果还是不行 也换过ISL6236 ISL6237 TPS51427 都一样的结果 有没有哪个高手出来指点一哈
不开机

网友:
PM6686把上管下官都换了试试的

网友:
反复重启的时候3 5v都有啊

网友:
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2022-05-23):
我的是无待机,换了还是一样的,有朋友故障是短路,我可我的没有查出什么短路,唉。不好找故障,有线性3伏,就是没有5伏。

网友:
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查了好久,都无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