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W2242S 液晶显示器LCD 花屏 求助中?

楼主(2012-11-27):
LG W2242S 液晶显示器LCD  花屏  已经换过全套的电源和驱动板(非原装的),症状一样,如下图,在论坛上搜过这个型号,貌似这种问题还不少,绝不是个例,但是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希望各位大侠提供帮助 谢谢了。

网友:
可以调一下屏上的电路板上的一个可调电阻。

网友:
我貌似也记得!有个十字型的  可调的!!

网友A:
哦,搞过好几台了,加焊屏上的那个IC就好了

网友:
不要把问题想的那么复杂哦,或许只是小问题,例如排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搞过好几台了,加焊屏上的那个IC就好了

能具体点吗?

网友B:
看图片 好像屏最顶端.有一小部分是正常显示的吧?如果是的话  就修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图片 好像屏最顶端.有一小部分是正常显示的吧?如果是的话  就修不了

是的 ,观察挺仔细的,最顶部正常。

网友C:
可以考虑刷以下驱动板的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考虑刷以下驱动板的程序

22寸的我换的驱动板的有好几个都重新刷了程序

网友:
屏不行啊 我接到过几台 直接叫客户换了...

网友:
楼主,你换屏试过吗?可能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出问题绝症喽!期盼楼主修好,分享下

网友:
可调电阻是调显示屏上网格的,我看到你拍的照片貌似网纹不对。这一电阻一般在电路板的边上的。

网友:
我修了好多都是问题哦,都竖线,我没有看到可调电阻在什么地方呢?要不发个图片分享一下哦,用箭头符号标注一下?不知道屏什么地方的问题哦,希望大家分享一下哦!感谢?

网友:
我干  哪有那么多啊  最快自己都排除了  点下屏 加焊IC  最后是屏

网友:
基本确定是屏幕的问题了,自己搞不定,发到专门修液晶屏的公司了,说是压一下就好啦,目前还没有结果,等有结果了来这里分享一下。

网友:
据说国内压屏不是很靠谱。压了有不了多长时间就复发了。不知道是不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