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开机求救!!

楼主(2012-11-27):
IBM478主板插电自动开机可进BIOS!求思路!

网友:
加电自动开机比较常见,直接开机就进BIOS的还没见过。
你拔掉键盘开机试试还进BIOS吗?

网友:
这个情况很多都是开机之后关机就不在自动开机了

网友:
先看电池有没有电,设置好BIOS保存再看看

网友:
某个设置没弄好吧

网友:
很多的品牌机都是裸板上电自动开机的,正常的话一次正常关机之后就不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