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前的一些测量(有必要)

楼主(2012-11-27):
测对地 二极管档    红笔接地,黑笔接测试点
测电压  电 压 档    黑笔接地,红笔接测试点
1  ATX电源插座   下面颜色线对地都不能为零   为零不能上电  正常值对比好板
    橙线       3.3V
    红线       5V
    黄线       12V
    紫线       5VSB
    灰线       5V
    短路对照图纸,拆相应芯片
2  ATX  4Pin 电源接口黄线对地不能为零
         拆连接黄线芯片。
3  CPU VCORE对地不能为零
         短路  测下管GS脚  短路为坏管   不成接着拆相应电解电容等相关元件。
4  CPU vcore 和12V之间不能为零
         如果短路,测量CPU供电场管GS脚,判断场管是否损坏,拆相应电源IC 上下管 电容。
5  PCI A14脚3.3VSB不能为零
         打USB数据脚对地,短路为南桥坏    拆相应网卡  开机芯片  IO
6  内存供电场管、桥供电场管、前端总线供电场管不能为零。
         短路不能上电,高端芯片对地会越来越接近零 只要不为零 都可以直接上电。
建议上电前做一下这些测量,以免造成不必要的短路连续故障。

网友:
对我们新手很好呀用

网友:
   互相学习,提高经验!

网友:
写得给我们这些新手经典

网友:
我也想发  想转正  怎么办

网友:
确实,有些显卡GPU供电电感对地阻值几乎为零

网友:
你帖子上的图片是怎么搞上去的
我发贴的时候上传了半天都不成功,是不是图片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