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a770e主板,开机不跑码。按rest后跑码能正常使用

楼主(2012-11-27):
经检测发现开机的时候cpu电压1.09v不跑码,按rest后电压上升到1.3v可以正常使用了。其它电压一切正常。现在没有思路了。cpu开机电压低应该怎么修?

网友:
这个电压1.03V可能是正常的吧

网友A:
刷个BIOS看看啊!

网友B:
上次也遇到过开机供电、时钟和复位都正常,就是不跑码,短接复位针可以正常跑马点亮,然后换了32.768晶振就好了,至于不跑码的时候和跑马之后的CPU电压各是多少倒没有去注意,楼主可以先换晶振试试看。

网友:
以前好像看到过32.768的晶振影响到跑码的

网友:
每次开机都需要手动复位才行,应该是复位电路有问题吧。重点检查复位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个BIOS看看啊!

bios刷过了,没有用的

网友:
这种情况,我换过南桥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次也遇到过开机供电、时钟和复位都正常,就是不跑码,短接复位针可以正常跑马点亮,然后换了32.768晶振就 ...

下次试试,要不无从下手啊

网友:
换南桥代价高了。。。 排除小问题先把。

网友:
现在已经换了电源管理l6740l,32.768,io。南桥加焊。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楼主的板子解决了吗?静观等候楼主的答案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