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U260集显,LED分屏,外接显示器正常

楼主(2012-11-27):
LENOVO U260集显,LED分屏,外接显示器正常,
分屏上两块正常,下面两块花屏,屏已换过了,还是一样的
有没有可能是屏线啊,

网友:
   显卡加焊试下……

网友:
应该是屏线坏了。

网友:
外接显示器正常,先换屛线试试。

网友:
显卡问题  搞显卡能耗的

网友:
屏线没有啊,还有没有别的可能

网友:
一般是显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