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用电池开机掉电

楼主(2012-11-27):
       今天接到一台宏基的事情,客户说用电池开机会掉电,我拿来不用电池上电开机正常,开机后一切运行正常,关机后用电池开机的时候,开机的时候正常,一进到桌面的时候过来1分钟左右马上掉电,在开了看还是一样的掉电,我就在想会不会是软件的问题我就进安全模式和换了一个硬盘做系统试试,都是一样的,还是会掉电,这样说明问题不在软件上,而是在硬件上,我就拆开机器看,我在想用电池会掉电可能是充电电路的问题,我就先检查一下充电电路,但是一切正常,我就在想,那是什么问题呢?用适配器开机一切正常,那说明没有短路的现象,如果充电电路没有问题的话,那就有可能是CPU的滤波电容坏了,后面我量了一下后,电容阻值有电低,那个电容是一个大的电容,那种电容找不到,我就用了4个330的电容来代替,装上后开机一切正常,这说明CPU上的滤波电容如果阻止有点低的就会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原来是大电容坏了,一般电容坏都是用电池正常·,用电源不正常,下次注意一下,谢谢楼主。

网友:
NEC大电容   通病  通病

网友:
宏基的 之前我修过 大电容爱坏  还有个别宏基的  插右边的快捷键就不行

网友:
这种问题又是一个通病  出问题的很多

网友:
4个电容怎么焊在那一个位子上啊? 新手不懂

网友:
NEC滤波通病

网友A:
用一个非常薄的铜片垫在中间的那两条线上,那个是正极,这样就可以焊上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一个非常薄的铜片垫在中间的那两条线上,那个是正极,这样就可以焊上去了

纠正一下,中间的是正极,两边的是负极

网友:
这个焊的 简单!

网友:
今天也碰到一台联想旭日E150机器 装电池就开机到进系统就掉电 不装电池正常
看看是不是楼主说的大电容滤波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过一个显卡坏了的也是这个故障

显卡坏了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