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开机,跑io电路却看不懂引脚图,求助;intel 945原装,有点特殊,跳线无电压

楼主(2012-11-27):
intel945 GTP,无法开机没有任何反应,可以强制开机。测开机引脚PW+有vsb,PW-接地。想跑一下IO电路,我的IO如图。网上找到了一个io的PDF(搜“PC8374L0IBU/VLA”能找到,但我没有权限发链接),但是发现其中显示的引脚定义和我的IO好像不一致,比如98脚显示是VBAT,但我就没有测到。

是不是型号相同但批次不一样?我能在网上查到的就只有显示"PC8374L",没有后面的一系列字母了,有什么区别吗?另外我在引脚图中,连哪个是GND也找不到,请高手们指点一下!

-----------
刚才测量一下,这块intel945真的比较特殊,电池3V足量,但是在跳线上测不到电压(单位完全相同的好主板也一样),其实上面的io引脚图应该和我的主板一致,但98脚却测不到电压,插上ATX后其他待机电压是正常的。
另外有一个疑问:主板上的晶振应该是有BAT就可以起震的吧,有好几个,哪个应该起震?怎么测量? 我的这块945,没插电的时候测南桥附近晶振引脚,电压0.08v和0.23v,这样的值算是正常吗)

网友:
io要型号一样才行,不然引角定义也不一样的, 不行也有通用的io你上网查一下看看这两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型号不一样定义也不一样,用翻译软件翻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