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故障和维修

楼主(2012-11-27):
1.不通电:首先检查保险管好坏,然后看二次和行管好坏,然后断电感(负载)接灯泡(电感前的接地电容)若灯泡亮则是后面部分问题,若  不亮则检查电源部分,不亮先检查大电容是否有电,然后看电源控制芯片是好是坏,再看开关管,再看那个接地电阻的好坏,若保险管坏  了,跟着就要看桥式整流的好坏,若亮了,则看二次电压起来没有,如果没起来,就检查CPU那边,如果起来了,就检查高压包和行管那边部  分.  2.高压包内有响声:首先看行管有无短路,然后看高压包有没有被击穿,最后看二次.若换了都不行,基本上没戏了。  3.不认信号:信号灯亮,拔了信号灯闪,看看二次起来没有,起来了就看小信号芯片这边,没有起来就检查CPU这边.  4.行幅不能调节:直接换行幅调节管(TIP122.达林顿管)  5.行幅拉不开:首先看二次,然后把行管出来那个尼程电容加大.  6.老烧保险管:先测300V有没,正常的话就看开关管,集成块,变压器,不正常则看桥式整流那4个二极管.  7.水平一条亮线:先检查场扫描集成块,然后看小信号.  8.点的亮,无菜单:检查尾板,字符显示电路,有无行场信号,再看供电,最后检查CPU.  9.不通电,电源无输出:首先看3842第7脚有无启动电压,如有换集成块和开关管,若没有,则换启动电阻.  10.显示器亮,无图象:检查视放前极放大和后极放大的电压.  11.出现回扫线:检查尾板后极.  12.图象拉不直:歪歪拐拐的.检查S效正电路.  13.如果高压包脉冲线插反了.就会出现拉丝认正极负极的方法.高压包铁心向自己,脉冲线则左正右负.  14.通电点不亮:首先看二次起来没有,若没起来,则检查信号线,若起来了则检查G1和CPU.  15.如大电容没有300V:则检查电源插座好坏,用万用表交流档打看有无220V.若有则看保险管和桥式整流.

网友:
从哪弄的资料,CRT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