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供电不足的解决方

楼主(2012-11-27):
【识别USB供电不足】    一般来说,USB设备*到 2000以上系统中时,它就能被系统自动识别出来,并且能够正常工作;可许多动力不足的USB设备*  到计算机系统后,常常会表现出如下故障现象:   1、计算机系统可以自动识别出USB设备,而且在安装该设备的程序时也很正常;但安装完驱动程序后,却发现无法访问该设备中的  内容,具体表现为无法找到该设备的盘符、无法使用该设备等。   2、计算机系统不能自动识别出USB设备,USB设备中的信号指示灯不亮或状态不正常,甚至USB设备还会发出不同寻常的声音,例如  USB接口的硬盘要是动力不足的话,常常会听到硬盘“咔咔”的不正常运转声音。   3、在没有接入USB设备时,系统可以正常启动,可是一接入USB设备后,系统却不能正常启动,并且还出现错误提示,例如无法找  到系统启动文件,或者系统启动文件受到损坏等。   4、计算机系统即使能够自动识别出USB设备,而且USB设备中的内容也能被访问到,但明显感觉到USB设备的访问速度比平时慢了许  多,甚至USB设备在长时间工作时,该设备还会突然出现访问出错,或者计算机系统无缘无故地发生死机现象。    因此当你在使用USB设备的过程中,发现有上述故障现象存在时,必须赶快对它的动力之源进行一下检查,以免在排查故障的过  程中多走弯路!  【解决USB供电不足】      1、外接电源:伴随着USB设备的各种技术指标的不断提高,它的工作电流也在增加,例如一些转速特别快的移动硬盘,其工作电流  有时已经达到1A标准,这样的功率已经超过正常功率的双倍,所以此时单纯依靠USB接口为USB设备提供足够的动力之源已经不是很现  实的了。为此,我们在使用大功率USB设备时,必须为其配备单独的外接电源,这样才能保证USB设备和计算机系统的稳定。(例如:  市场有带电源的USB-HUB(一般为直流5V、2A),把移动硬盘接到有源USB-HUB上也可以实现给移动硬盘加电源的目的)    2、接口替换:现在不少USB设备生产厂商,为了让其生产出来的USB设备有足够的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