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电容惹的货

楼主(2012-11-27):
               今日修一T43机。故障现象无待机,测试主板各个点均无短路,1901 供电芯片工作条件满足。看来又是通病问题咯。直接干掉C216 C511两个爱漏电的NEC 电容。上图,图中电感上面放的是原来的漏电电容。
               换电容后,3 5V出来了。开机电流一直刷刷网上跑。此时意外出现了。就在感觉要亮屏的一瞬间,掉电了。取下屏,接外接,显示正常,不会掉电。然后插上屏。开机又是快显示时掉电。上跑码卡。差不多跑到4A的时候掉电。
               打开电路图,查屏接口供电,发现VCC3P没有出来,VCC3P电路上图:
                VCC3P  由VCC3M经过Q22转换而出,测试1256 VCC3M正常,3PIN VCC3P_DRV没有电压。看了看VBL16的转换管的控制电压VBL_DRV已经出来,干脆直接将VBL_DRV 搭过去。结果连VBL_DRV电压也被拉低了。看来是VCC3P_DRV这路有原件拉低。接下来一个一个取下来排除,换Q22. R361 D63 R174 当取下C603的时候,发现VCC3P_DRV电压已经有了。故障终于找到,元凶就是C603漏电拉低了VCC3p_DRV电压。换了C603后,故障解决。
              为什么VCC3P没出来,会显示的时候掉电呢。因为U61 26PIN 发出了VCC30_DRV驱动电压后,如果Q22没有导通产生VCC3P,那么U61 27PIN指定时间内就没有返回反馈电压。所以基于保护机制,机器电源将会强行切断,这就是早年IBM机器很好的一个保护电路。不得不让咱佩服。
              各位看官,加分不会扣自己的,编辑这么多,很耗精力的,谢谢大家的支持。

楼主很给力

网友:
能传个图纸就好了,不过也果断给分吧

网友:
那Q22的G极正常电压应该是多少伏啊?

网友:
IBM的机子质量么得说  联想还是不行啊

网友:
后面一个故障是不是楼主修待机电压时弄出来的?

网友:
呵呵,修得不错哈,不过这本能收多少钱现 在?

网友:
经验大师,多写一些,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IBM的机器  现在还多吗???????  联想  现在还用IBM的吗?

网友A:
图上看VCC3P_DRV与VBL_DRV之间经R410和 R606两个0欧电阻相连,VCC3P_DRV因C603拉低后,  VBL_DRV也应该被拉低吧?为什么楼主测VBL_DRV还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上看VCC3P_DRV与VBL_DRV之间经R410和 R606两个0欧电阻相连,VCC3P_DRV因C603拉低后,  VBL_DRV也应该被拉低 ...

R410板子上面没有上件,这两个控制信号分开的

网友:
短路的我都先取电容

网友:
学习了   IBM的死难修

网友:
直接搞330的啊,楼主看来对T系列很了解

网友:
对我来说IBM和苹果是好难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