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520G AMD,MCP67单桥~ 开机跳变停0.75A不显

楼主(2012-11-27):
ACER4520G AMD,MCP67单桥~ 开机跳变停0.75A不显

加焊MCP67 无果

刷过BIOS。

没CPU替换

网友:
MCP67 据说,很容易坏,,,,而且买不到真货,,还有很多个版本的,都不能通用!!0.7的话,,有跳变,可以换个U试试,,话说,AMD的U,,这一代架构用的U,比较容易挂!

网友:
桥做过了的话,你应该换一个U试试了!

网友:
这个机都不要接了,不好修的,这个桥很容易坏的,

网友:
木有TK系列的U,,,呀。

网友:
我的经验是;这个机器做桥,温度不敢高,200度烤下就好了,,,

网友:
已解决,是CPU的问题

网友:
MCP67北桥易损,U要是好的,重做大多会好,先找个U换试下,跑0。75A   ,U坏的可能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