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以致用,送给11月主板维修的同学们

楼主(2012-11-27):
昨天刚从迅维学成归来,同事就给我一块主板,他说到别的维修站修过,对方说这板BIOS有问题,修不好,然后就说给我看看,死马当做活马医……

接过主板,这块主板没有明显的损坏,成色也还不错,于是就抱着练手的心态,看看在迅维学过一个月的成效如何,当时也没想过要把这块板修好,只是随便练习一下就行了:

首先上电,测量各大供电正常,诊断卡跑码D5-C6,到D5的时候,查看资料,发现与BIOS,内存和北桥有关。

同事说是BIOS问题,内存没有问题,就想刷BIOS,突然想到老徐说的话,AMD主板北桥容易虚焊,南桥容易坏,于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压了一下北桥,通电触发后,看到代码从原来的D5-C6到2A,停了一秒多,上到37,38。

随后,听到了令人欣喜若狂的一声“嘀”{:soso__5462389604067913156_1:},紧接着,屏幕上出现了久违的画面,ASUS!!!

此机从接主板到成功修复,仅花费不到100秒,这就是老徐所谓的秒杀机器啊!!感谢老徐,感谢11月主板维修的所有学员,最后还要感谢迅维网……

记得要加分哦,,,,,,,,,,11月,王道奋{:soso__16984349925490629196_1:}

网友(点评):
一定要学习下功!

网友:
哈。。。换个桥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换个桥把。。单桥大多数都是桥问题。。。

这个板子是单桥?你好好看看图片查下资料

我看到的是双桥啊 怎么又单桥了

网友:
烤北桥。。。楼主就这样修好?

网友:
不是要重新加焊北桥吗,手压一下应该用不了多久吧。

网友:
我也有一片也是北桥稀焊跑的也是D5,D5本来就内存不过。

网友B:
这个手压可以点亮后能用多久,需要处理吗?

网友:
应该是加焊桥了吧。,压两下就行了,能用多久啊

网友:
有没有加焊或重新焊? 100多秒你指的是检查出桥有问题时间吧, 不然楼主肯定练过六脉神剑!

网友:
哈哈   你太牛了   老徐就是我们的偶像   那天能像他一样就爽歪歪了

网友:
肯定要上BGA的啊。。。不然又回来的。。。。

网友C:
你使用老徐的摔机大法与干桥大法修机满过瘾的哦。

网友:
最好重做吧!

网友:
这种小问题可以秒杀的

网友:
D5就是读取BIOS资料了么。

网友:
最好是加焊一下

网友:
这个···只能算猜对了   呵呵额····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使用老徐的摔机大法与干桥大法修机满过瘾的哦。

请教下,什么叫做摔机大法?

网友:
那个维修站的技术是不是有点太。。。地方在 哪俺去逛逛,说不定还能找个好店铺,嘿嘿

网友:
哪个店在哪里,还有没坏板卖?我去买他几块,呵呵

网友:
AMD主板北桥容易虚焊,南桥容易坏
此乃亮点

网友:
压一下用不久的, BGA加焊差不多能用个半年吧,想用的久的话就摘掉重新支桥{:soso__8961432591078930798_3:}

网友:
估计过两天这机器就返修了..

网友:
你发这种贴又想挑起我对基地的崇拜之情吗?

网友:
学的主板维修么?

网友:
有人说烤了桥的管不 久,不知是真的不

网友:
估计你刚刚回去也没有BGA,加焊也只能用吹风加热下,也用不了多长时间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手压可以点亮后能用多久,需要处理吗?

要在BGA上面加焊到3分15秒大概就可以了吧,不加焊顶不了2天

网友:
学了一个月这种水平也不错哦

网友:
支持 给力我都3个月了 也不知道

网友:
维修主板我经常是 一看 二摸 三压 四测等招.其中测量是项技术活儿.还在学习中哈.电子电路穷的要死.加油.

网友D:
压桥大法听过和试过,这摔机大法请问如何练成呀?

网友:
这样压下 用不了2天的  必须焊一下才行的

网友:
加焊返修率高!直接换桥吧!

网友:
压桥维修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情了    就连我们这边小电脑公司的技术员都会想着去呀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使用老徐的摔机大法与干桥大法修机满过瘾的哦。

摔机有风险,维修须谨慎。摔机大法可借鉴,干桥大法最适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压桥大法听过和试过,这摔机大法请问如何练成呀?

这就要看老徐远程了,摔机是对不稳定的主板才会这样做

网友:
肯定要用BGA加焊北桥才行

网友:
北桥虚焊    加焊了吗

网友:
AMD的就不用看,先干桥再说。

网友:
现在的共识就是,,,单桥,,有条件的就先干板了,,也有奇效

网友:
amd 芯片  反热量大  一般 都容易坏

网友:
又积累了一点,谢谢!

网友:
楼主这个100S是指的迅速查出问题所在。肯定还是要加焊北桥的。

网友E:
呵呵,不错记的加焊下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呵呵,不错记的加焊下哦。

那是必须的

网友:
学习了,很实用的经验。

网友:
这个纯粹靠经验了。

网友:
楼主有没有加焊呀?还是只是压了一下?

网友(2012-12-28):
如果不加焊,一掌就能用……那你比饼哥还要神

网友:
也没有 什么啊哈。蛤不过运气好。积累经验。

网友:
这个···只能算猜对了   呵呵额··

网友:
不错,这么快就被楼主搞定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