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风枪的好坏

楼主(2012-11-27):
第一次买风枪,想学主板维修,老板推荐买了一款电机的,看了一下说气泵的好,到底怎样啊?
还有IO芯片焊上怎样检测焊好没

网友:
我也想知道 求高手来解答下

网友:
当然是气泵的好     买安泰信的  850DB的好一点       还有现在讯维也出风枪了可以考虑呀

网友:
IO   芯片焊好之后  要用放大镜检查  管脚之间有没有连的   再有经验的师傅也都会检查的

网友:
用着顺手,能满足自己的拆卸需要,不出问题就好,外观检查就是看有没有虚焊的,连锡的,功能方面试机

网友A:
气泵的风大一些,有感觉一些,不过风大了也容易把IC同围的小元件吹跑!无刷风机的,风比较柔和,拆的时候感觉时间要长一些,好像没有哪么猛!所以,习惯就好!用AT852D吧,基地有卖,不过稍贵一点点。I/o焊好后用镊子在上面划过,用放大镜看,如果脚有松动就表示没有焊好!一般最好还是用风枪拆I/O,再用烙铁托焊I/O,比较牢固一点!

网友:
听前辈说量哪个脚,就知道焊好io没,不知道能行吗?

网友:
风枪还是气泵的好,芯片焊没焊好可以用放大镜!

网友:
看来我得去买个放大镜才行

网友:
说是串口。的脚

网友B:
我这边的维修师傅,有见过他的工具的,全是气泵的~可能风机的风压有限,没办法快速拆焊~具体没用过风机的,不敢评论!至于新手,还是选择气泵的好,毕竟比较成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边的维修师傅,有见过他的工具的,全是气泵的~可能风机的风压有限,没办法快速拆焊~具体没用过风机的, ...

气泵的风压高气流量小,用小风嘴就可以出足够的热风;风扇相反,风压低气流量大,小风嘴出风太小所以不好快速拆焊,换大一点的风嘴,照样可以快速拆焊的。

可能大多数人用惯了最小号的风嘴,照搬到风扇式风枪上,引起不爽。原理不同使用上也必须变通,生搬硬套是不会有好的结果的。效果如何,你先找一个按我的方法试试就知道了。

嗯,既然风机产品会出现在市场上,也有很多人消费,自然有它的道理!

网友:
本人用的是SUGON850A+,用着还可以

网友:
我用的是风扇的,还可以的,主要是你自己要掌握要领。小风嘴大风速,温度高点。
检查IO是否焊好有两点,一是用放大镜看下各脚是否连锡。二是用针头轻拨各脚,不动的说明全部焊好 了,但不要用力拨,掌握好力度。

网友(2013-01-12):
工具一定要买好的,这样用起来才会得心应手

网友:
我在本地买了台安泰信at8586,用过的朋友告诉一下,可以吗

网友C:
自己用的叫台湾的一个什么牌子,其实是深圳出的:宝工,感觉一般般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己用的叫台湾的一个什么牌子,其实是深圳出的:宝工,感觉一般般吧!

我也是用的宝工的,不如气泵的快,不过不易吹跑小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气泵的风大一些,有感觉一些,不过风大了也容易把IC同围的小元件吹跑!无刷风机的,风比较柔和,拆的时候感 ...

一般最好还是用风枪拆I/O,再用烙铁托焊I/O,比较牢固一点!

请教:什么元器件叫I/O?

网友:
我喜欢手柄带风扇那种,比较柔和风。

网友:
买了个司登利的2310风枪。由于是刚刚接触主板维修,到手后就拆了报废主板上的IO芯片,很快就拆下来了。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气泵的。

网友:
气泵不错好,IO焊好有用镊子刮过去,如果会移位就没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