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 945PL-SP3

楼主(2012-11-27):
手上有块GA的板子。去掉CPU供电其中一相。正常跑码亮。焊上这一相供电不跑码。去掉一相发热量很大。怕会反修。场管全部换过一样的。IC也换过。CPU座子加焊过。我是个新手。找不到思路 求高手
解
cpu
cpu供电

网友:
去掉一相,正常跑马,那就是你去掉的那相有问题,去掉了一相,发热量大这是意料之中的事,假如原来是四相供电,现在变成了三相,好比四个人干得工作,现在三个人干,等于将这一相的电流加到其他供电管
同意楼主:
5.0
松桃维客
同意楼主:
非常好的比喻

网友:
你拆下来的原件存在问题

网友:
先排除你拆下来那项上下管有短路?再查一下你去掉的那一项供电的反馈和过流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