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有没有遇到我这种情况

楼主(2012-11-27):
我现在下载图纸都是论坛上都是几M的。但是一下载就只有十几KB。文件名:forum.php。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文件有问题

网友:
下载的方式不对,,不要用工具下载,,

网友:
我告诉你吧你的系统有问题,最好是不要用下载工具下,你要用IE下,这样就不会出错了。

网友:
用IE下,或者你的级别不够。

网友:
不要用迅雷下载,,直接在2秒跳转那地方右击目标另存为。。。就好啦。。。我以前也是你那样

网友:
我以前也是这样,后来大家说的没错,用IE下载就行了,不要其他的工具下,不然就是不行的

网友:
用360下载也不行吗???

网友:
用IE下载,另存为

网友:
别用迅雷等软件下  用IE下就OK

网友:
用工具下有时就会有这样的事

网友:
这个直接用网页下载就好了

网友:
文件保存格式有问题

网友:
我今天搞明白了, 是迅雷的版本太低了。升级下就OK了。

网友:
下载的方式不对,,不要用工具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