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老联想主板!!!!!!

楼主(2012-11-27):
点开机针,电源风扇转一下,马上掉电。咋回事!!!!!!!!求助!
掉电

网友:
排除短路没?先打阻值

网友:
强制加电,没有发热的地方

网友:
先判断主板保护还是电源保护

网友:
而且有时还能正常点亮!!!!!!!这是咋回事。

网友:
你看下那个地方没装好,或是短路了

网友:
晕现在又能点亮了。肯定没短路,这个我确定的。

网友:
感觉有点象供电电源接触不好或是容量不够。

网友:
12V短路了呗!一般都是这样 场馆都卸了。重装几组。

网友:
下面的文章没看,晕。楼主对不起了。

网友:
有可能电源有问题吧!换个电源试试呗!

网友:
我感觉像是电容漏电啊~~~~楼主检查下~~~

网友:
谢谢各位了,找到故障了。是电源不行了。谢谢!!!!!!

网友:
短路了ZZZZ

网友:
看一下电源开关是不是漏电

网友:
12V短路了呗!管子都下了 全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