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G31D-LM主板开机复位针电压0V

楼主(2012-11-27):
请坛友们帮帮忙。我手上有一块G31的主板,开机复位灯常亮,量复位排针不开机时是0.76V,点开机就变成0V,南桥换过。IO换过,时钟芯片换过,CPU电管换过,量各个电压也正常,时钟也量过,正常。就是开机IO77脚没高电平,IO是W83627DHG-P.网卡,声卡都拆掉了,就差北桥和CPU座没动了,都修了一个多月了,现在不知道该查哪了,望能有好心的高手帮忙指导一下。

网友:
加焊北桥试下

网友A:
查一下复位电路吧 小三极管 没图难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复位电路吧 小三极管 没图难查

到南桥的也查了,到时钟的也查了,到IO的也查了,就是IO的77脚没输出高电平,如果77脚输出高电平就好了,不知道是什么导致的77脚没高电平,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查一下IO的77相连的东西

网友B:
沿复位开关跑线看下相连的元件,正常主板南桥不发出复位 复位开关的电压也会是个高电压

网友:
比较难,来支持一下

网友:
南桥过。IO换过,时钟芯片换过,CPU电管换过
楼主你直接换板得了呗,
电压,时钟正常,没复位你直接跑线看电压从哪来不就得了吗,换那些东西干嘛,跟它们有关系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沿复位开关跑线看下相连的元件,正常主板南桥不发出复位 复位开关的电压也会是个高电压

现在就是跑线到IO(W83627DHG-P)的77脚,开机时应该是高电平,开启相连的一个MOS管导通,使另一个关闭,复位针才不会是没电压,现在是IO的77脚没电压,第一个MOS管关闭,第二个MOS管导通,使复位针接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沿复位开关跑线看下相连的元件,正常主板南桥不发出复位 复位开关的电压也会是个高电压